[求助] PCB原理图设计

楼主(2023-11-09):
PCB小白想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在原理图设计时,如果原理图需要用到一些公司的芯片产品,比如TI公司的放大器芯片,这种情况下怎么对原理图进行仿真呢,比如说波形仿真
疑惑的点在于画的原理图怎么就能保证能够实现预期的功能呢?只能等板子打出来之后进行测试吗?
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进行画PCB之前的原理图仿真并且软件支持直接插入一些芯片公司的芯片产品啊
跪求解答

网友A:
TI的Tina软件是有自己产品模型的,你可以用这个软件进行仿真,如果是低频电路一般仿真还是比较准的,如果高频的话,设计的PCB的时候需要注意寄生参数

网友B:
这种仿真工具蛮多的,很多都导入了常见的器件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仿真工具蛮多的,很多都导入了常见的器件的模型

请问比如呢 主要想使用一些产品芯片比如TI公司的INA129U/2K5编号的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Tina软件是有自己产品模型的,你可以用这个软件进行仿真,如果是低频电路一般仿真还是比较准的,如果高 ...

好的谢谢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