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仿真瞬态时,如何设置温度随时间变化

楼主(2023-11-09):
在仿真瞬态时,如何设置温度随时间变化,我在tran下的dynamic parameter中设置了temp参数,但是我要怎么才能plot出温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网友:
可以曲线救国,加个电压源,电压也设置为temp不就可以了

网友:
tran里面不是有个好像叫dynamic value的设置项吗,在这里可以设置temp和很多其他变量

网友:
tran的dynamic parameter里面设置

网友:
看错问题了,抱歉

网友A:
在仿真结果中绘制温度变化的瞬态曲线
在仿真器(图中是ADE explorer,ADE L中也是一样的)中的Outputs->Saveall选项中,选择Save By Subckt项设置,在Instance栏中插入一个值,设置为temp。
然后,在电路图中插入一根导线,将导线命名为temp,就像加入电压信号一样,在仿真结果中加入/temp信号即可。

之前再eetop上看一个大佬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仿真结果中绘制温度变化的瞬态曲线
在仿真器(图中是ADE explorer,ADE L中也是一样的)中的Outputs->Sav ...

我看到那个了,但是我的saveall中没有Save By Subckt选项。。。

网友B:
请问temp在哪里定义的呢

网友(点评):
这个变量是系统自带的,直接使用就行

网友(2023-12-18):
引用 网友B:
请问temp在哪里定义的呢

我在哪里可以看到系统会自动定义的全部参数呢?是log文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