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做asynchronous SAR ADC时候数字电路部分习惯怎么做

楼主(2023-11-10):
一直都有这个疑问,因为自己做SAR ADC时候目前数字逻辑都是自己手绘搭建,但是不太清楚主流的做法是怎么样,大家都是直接写Verilog code synthesize 做SAR Logic吗,还是自己手绘。

网友A:
手绘 with well guided signal routing, synthesize area and noise is bi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绘 with well guided signal routing, synthesize area and noise is big

area确实用code做synthesize没什么优势,noise怎么讲呢,感觉digital 主要是timing没问题就行,请问这里noise指的是什么

网友B:
手动画主要是能优化速度和走线位置,高速的SAR还是要手动画的,甚至用TSPC结构,不手画达不到性能要求的,内部速度可能都好几GHz,感觉低速的SAR logic可以用code去综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画主要是能优化速度和走线位置,高速的SAR还是要手动画的,甚至用TSPC结构,不手画达不到性能要求的, ...

这的确是,我个人感觉也是如果设计异步结构的话,用综合的办法出来的结构不管怎么加constraints都很难做到TSPC那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