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的选择(一颗大颗还是拆成多颗小颗)

楼主(2023-11-10):
先不管面积(已经知道一个大颗的SRAM面积,一定大于拆成多颗小颗SRAM的面积)
举例来说,
MCU频繁运算的应用,
一颗128KB168KBSRAM相比,拆成16颗是否在速度效能会比较快?
有没有相关的Paper在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参考?

网友:
面积上,一般单颗大块会比多颗小块的总和小一些。
时序上,一般容量小的sram,CK到Q的timing会快一些。
如果系统上有多个master,如果使用多个小块sram并且busmatrix设计合适,还能支持多块sram并行访问,提高系统总体性能。

网友A:
拆分分word depth方向和word width方向,只看sram的话不管哪个方向拆分速度都有略有提高
而功耗则不一样:宽度方向上拆分功耗只会增加,而深度方向上拆分读写功耗会减小但standby功耗会增加

至于具体的数值则跟工艺和sram设计强相关,应该查看quick reference table或者data sheet更为靠谱。

现在的sram一般都会做字位线分段,拆分后的速度功耗优势不会显著提高。另外速度方面只要MCU的主频定下来那sram的速度只要满足某个阈值即可,更快并没有多大意义,而更慢却是不能接受。在满足速度的前提下要做的就是面积和功耗的平衡了

网友B(2024-12-29):
引用 网友A:
拆分分word depth方向和word width方向,只看sram的话不管哪个方向拆分速度都有略有提高
而功耗则不一样: ...

也会有布局布线的好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会有布局布线的好处吗?

不会,除了PG外SRAM端口都是出在边界的

网友(2025-03-05):
引用 网友A:
不会,除了PG外SRAM端口都是出在边界的

收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