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11-10):
有没有大佬知道为什么在仿真LDO负载调整率时,将负载电流从100uA抬到20mA时,输出电压会猛地调到幅值去?怎么去改善这种情况呢?

网友:
输出端加大电容

网友:
讲这个问题的就多了

网友A:
跳载过冲大是由于你的瞬态响应慢,且输出端还没有大的负载电容导致的,但你的图上还有其他两个问题:1.你的LDO跳载为什么会跳到负压去,你在电流源上并一个反向的理想dio看看还有这个问题吗。2.你的环路稳定性裕度好像不太好,跳载后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从振荡走向稳定。

网友:
负载变化的时候你应该使用的是电流源拉的,而且输出应该是没有电容或者电容很小,这样才会出现输出电压突然被拉低甚至拉到负;第二就是你环路建立时间太长了,跟GBW有关,所以第二段被拉低到建立成功时间过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载过冲大是由于你的瞬态响应慢,且输出端还没有大的负载电容导致的,但你的图上还有其他两个问题:1.你的 ...

可是我把负载电容增大从1p增大到30p,过冲电压还是会降到负值去,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把负载电容增大从1p增大到30p,过冲电压还是会降到负值去,这又是为什么?
...

第一,30p电容能有什么用,一般大电容要到1uf这个量级,而且这1uf片外电容会随着你输出电压的增加衰减的,第二,你难道是用恒流源拉载的吗,恒流源拉载确实会让输出拉到负的,你用阻性负载再拉一次

网友:
欢迎咨询,相互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