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顶铝40K金属定义间距为2um,virtuoso跑DRC时,存在90° corner的M4和间距4.2um的错

楼主(2023-11-10):
各位大佬,小弟做PR时遇到如下问题:顶铝(M4)40K金属LEF定义间距为2um,但是virtuoso跑DRC时,存在90° corner的M4和其他M4间距要求4.2um,直接改LEF间距到4.2不现实,很浪费走线通道,目前看DRC错误不多150个,可以手动改,但是请问有没有优雅的解决办法,救救孩子吧;

PS:有没有可能加一条LEF间距约束,90°的M4为4.2um;

PS:有个大佬提供一个思路,把报4.2违例的地方切掉,然后改2.0的间距到4.2,然后eco routing

网友A:
具体的rule是什么?“90° corner的M4和其他M4间距要求4.2um”这个说法显然不准确,否则左边第一条与旁边的直角为啥没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rule是什么?“90° corner的M4和其他M4间距要求4.2um”这个说法显然不准确,否则左边第一条与旁边的 ...

感谢大佬回复;
错误区域我只是框了3个,90°所有都会报错

规则如下描述:

网友A:
抱歉,从lefdefref里看不出match的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从lefdefref里看不出match的rule

     感谢回复!!!
这个项目是模拟为主的数模混合IC,顶铝为厚铝,厚铝在转角时某些BCD工艺确实会额外的space要求,所以小工艺的数字一般不会出现;

报错的规则为optioncheck,简单来说就是可选的检查,风险自己评估;

我有尝试查看help文件,得到的反馈是lef不能自己定义90°的转角线=》所以也不能对此加以规则约束;

目前有个想法是设置routing走线不拐弯,要拐弯直接以跳层的形式,大佬有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