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关于virtuoso里run DRC的报错问题,5不过我只有600多币

楼主(2023-11-10):
问题出现背景:我在使用IC618的时候需要使用Assura,本来开了virtuoso后没有Assura但是我自己装了一个Assura618.而后菜单栏有了,但是run DRC 的时候却报错:

“Checking out license for Phys_Ver_Sys_DRC_XL
*WARNING* Failed toobtain 1icense for Phys_Ver_Sys  DRC_XL
Checking out license for Phys_Ver_Sys_LVS_XL
*WARNING* Failed to obtain license for Phys Ver Sys LVS XL
ERROR (AVMAIN-10003): No Assura or pys license available, Exiting, Check license server settings”
我找了很多方法也替换过新做的license,但是结果都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前辈又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添加feature重新做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feature重新做license

feature是有的,而且已经换过两个license了,不是报failed就是报图片中的问题,看了log也没有个所以然

楼主:
有feature,而且换的两个license都有,不过不是报failed就是报图中的问题,看了log也没什么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feature,而且换的两个license都有,不过不是报failed就是报图中的问题,看了log也没什么结果。
...

换个版本

网友B:
在terminal中执行setenv FLEXLM_DIAGNOSTICS 3, 然后重启virtuoso运行一遍, 会告诉你缺少哪个license feature

楼主:
不太行,其实我416-617是可以的,但是我现在的工艺库要求使用Assura416-6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terminal中执行setenv FLEXLM_DIAGNOSTICS 3, 然后重启virtuoso运行一遍, 会告诉你缺少哪个license feat ...

看上去没什么问题,根据下面所述的话:
报错仍然是:

网友:
Congrats and how solved ?

网友C(2025-03-02):
我自己的解决方法:
License里有报错相关Feature语句的,可以通过Patch文件夹里的1patch.sh脚本对ASSURA安装路径进行脚本破解,随后就能用了

网友(2025-07-20):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的解决方法:
License里有报错相关Feature语句的,可以通过Patch文件夹里的1patch.sh脚本对ASSURA安装 ...

大佬,patch文件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