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将这段语句设置成快捷键?

楼主(2023-11-10):
经常需要用到这个功能,想把它设置成快捷键,在bindkey.il文件中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
平常bindley怎么添加,它就怎么添加,load一下

网友:
procedure(updata_bBox()
        let((st)
              cv=geGetEditCellView()
              foreach(st cv~>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hiZoomAbsoluteScale(hiGetCurrentWindow() 0.9)
           );let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KP_1" "updata_bBox()")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这语句是干啥的

楼主:
设置完之后不报错也生效是什么原因呢?

补充内容 (2023-11-15 21:28):
发错了,是不报错也不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这语句是干啥的

清除版图中一些看不到的东西,解决模块边界比实际边界大的问题

网友:
直接写到bindkey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