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ouble-tail比较器工作原理

楼主(2023-11-10):
(1)复位阶段:CLK=0,MP1和MP2导通,Von=Vop=VDD;同时,MN4和MN5导通,Voutn=Voutp=GND。
(2)比较阶段:CLK=1,MN3、MN1和MN2导通,Von和Vop开始放电。假设Vip>Vin,我理解的是Von放电速度比Vop快,因为MN1管的过驱动电压大,导通电阻小,与Von相连的电容放电的时间常数小。
Von下降快,MN5管更快的截止;
与此同时,CLKN=0,MP5导通;又因为Voutn=Voutp=GND,所以MP3,MP4也导通,VDD开始向Voutn,Voutp充电。
最终导致Voutn充电到VDD,因为正反馈的存在,Voutp=GND。
可是最终的仿真结果显示,Vip>Vin时,Voutn=GND,Voutp=VDD。请问我关于比较阶段的分析错在哪里?仿真结果图如下:

网友(2024-01-04):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速度咋做的这么快的,我交叉耦合管的跨到加到100-200u了,速度还是只能到几十ns才能比完

网友(2025-04-17):
应该是锁存级的输入Vop和Von位置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