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xl问题

楼主(2023-11-10):
显示图层一下子出错了,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重新attch 一下PDK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attch 一下PDK库

您好,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这提示不就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提示不就写的吗

请问在哪attch啊,我是第一次遇见,有点笨不好意思

网友A:
virtuoso--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

解决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