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才能指定返回schematic里选择的器件呀

楼主(2023-11-10):
请问我在layout跟schematic都选择了一个器件,运行geGetSelSet(),怎么才能指定返回schematic里选择的器件呀

楼主(2024-10-13):
已解决:
winlist = hiGetWindowList()
winid = car(setof(z winlist z~>viewNameList == "schematic symbol"))
cv1 = geGetWindowCellView(winid)
cells = geGetSelSet(cv1)~>cellName

网友A(2023-11-10):
geGetSelSet()有两个可填参数,想要指定就把指定的windowId填上或者让想选的window变为current wind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GetSelSet()有两个可填参数,想要指定就把指定的windowId填上或者让想选的window变为current window ...

是这样的,我的运行窗口在layout,选择器件的窗口在schematic。
倒是可以分两步完成,先在schematic里先获取选择的器件,再在layout窗口运行,我想一步完成。

看了很多关于选择的函数,好像都没有指定获取schematic里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