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稳定性仿真是带电流源还是带负载好

楼主(2023-11-10):
各位大佬们:
  我想问一下,仿稳定性时之前用的是电流源去模拟重载情况的,仿出来环路增益是120dB,相位裕度是79,现在用电阻仿,因为挂了小电阻,增益下降到72dB,相位裕度是81,这两种仿真方法哪个是合理的,还有用电阻模拟空载的时候是把电阻值怎么设?设成无穷大吗。

网友A:
电阻值设成 (LDO_OUT)/(I_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值设成 (LDO_OUT)/(I_LOAD)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的LDO电压是5V,最大负载是20mA时,添加2个变量,VCC=5,IL=20m,然后把电阻阻值设置成VCC/IL的意思吗。。

网友B:
首先得确定你电路的主次极点到底在哪里。两种情况都不是实际的阻抗,因为实际的电路阻抗在频域上是变化的。为了跑出最差的情况,应该基于主次极点的位置选取最恶劣的情况。当然最准的仿真稳定性的方法应该是带上实际的电路进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得确定你电路的主次极点到底在哪里。两种情况都不是实际的阻抗,因为实际的电路阻抗在频域上是变化的。 ...

好的 谢谢das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