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B上的偏置设计

楼主(2023-11-10):
如何在PCB上设计一个电流偏置?(可以画一个简易的电路图吗?)

电流偏置和电压偏置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可以拿耗尽管(BSS159N等)偏置一个大电阻,作为电流源使用。
电流约等于(阈值电压/电阻),常温下100nA左右也能做的比较可靠。
放在电源端作为电流源,放在地端作为电流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拿耗尽管(BSS159N等)偏置一个大电阻,作为电流源使用。
电流约等于(阈值电压/电阻),常温下100nA左 ...

谢谢谢谢,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我想调整电流大小可以把电阻改为可变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我想调整电流大小可以把电阻改为可变电阻?
...

可以的,不过真用起来,估计你也不知道当前电流多少。建议用电阻阵列+跳线改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