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轻载重载时相频特性曲线异常

楼主(2023-11-10):
搭了一个fvf结构的ldo,仿stb稳定性,轻载时,相频特性曲线从180°开始stb仿真结果显示PM=55°,重载时,相频特性曲线变成从0°开始了???stb显示PM=85°,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电路图

电路图

稳定性

稳定性

网友A:
stb算法问题,理论上从0开始也没啥大问题,如果你担心就把iprobe在环路里的位置换一换,直到他全部都从180开始后你再换回去也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b算法问题,理论上从0开始也没啥大问题,如果你担心就把iprobe在环路里的位置换一换,直到他全部都从180 ...

很奇怪,我将stb放在如下图所示的其他地方,得到的也是同样上翘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b算法问题,理论上从0开始也没啥大问题,如果你担心就把iprobe在环路里的位置换一换,直到他全部都从180 ...

我将stb防止在下图所示的其他地方  得到的也是同样上翘的曲线诶

网友:
欢迎咨询,相互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