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插入always on buffer

楼主(2023-11-10):
rt

这个帖子可能和上个帖子(低功耗设计中如何保证这种问题 https://bbs.eetop.cn/thread-958914-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内容有些重复,抱歉占用大家时间了,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想插入一个always on buffer,同时有一些补充的问题

再重新描述一下问题

有3个power domain,PD1,PD2,PD3,其中PD1和PD3是always on的,PD2是会shut down的domain,
信号a从PD1传输至PD2再传输至PD3,要求保证信号a在shut down domain内部不断电

首先我想确认一个问题,上图这样的设计是否真的合理?是否有必要这样设计?芯片中的feedthrough信号会出现在这样的场景中吗?

然后就是always on buffer的问题

想要插入一个always on buffer,是在upf阶段就有命令可以插入always on buffer吗,还是说在dc综合时插入呢?或者是需要两者都声明一定的约束?

可以告知一下具体的命令吗,在手册里实在没找到,

网友A:
feedthrough本身就是为了避免detour, shut down domain挡住了就穿过shut down domain, 没什么稀奇的

upf一般不需指定always on strategy, 因为always on buffer的driver, receiver, supply都是很清晰的。

你如果遇到什么具体问题就发出来吧,如果没有就不用纠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eedthrough本身就是为了避免detour, shut down domain挡住了就穿过shut down domain, 没什么稀奇的

upf一 ...

我现在就是想在PA仿真时看到shut down domain这个freedthrough信号不掉电,还有就是我想手动插入always on buffer,这个是在综合时插入的吗。您的意思是这种always on buffer会自动插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想在PA仿真时看到shut down domain这个freedthrough信号不掉电,还有就是我想手动插入always o ...

对啊,自动插入。
况且你不插入的话不是更不会掉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自动插入。
况且你不插入的话不是更不会掉电吗

这个信号在shut down domain打了一拍,这里直接进行PA仿真时,打拍的这个寄存器输出会存在x态的,这个就是掉电产生的吧,我现在就想把这个搞定;

您说这个不插入更不会掉电是担心插入的always on buffer使用了shut down domain的supply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信号在shut down domain打了一拍,这里直接进行PA仿真时,打拍的这个寄存器输出会存在x态的,这个就 ...

明白了,中间打一拍说成feedthrough太容易被误会了,这个帖子里的图表达的是对的,可惜我没仔细看

这种的话是因为flipflop本身掉电,插always on buffer没有丝毫帮助

“上图这样的设计是否真的合理?是否有必要这样设计?芯片中的feedthrough信号会出现在这样的场景中吗?”
回到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没有这样的设计的,因为我没见过"always-on register",如果需要打拍,要把打拍的flipflop放在always on domain下

网友A:
补充一下,“always-on register”实现起来也很简单,搞不好真有vendor会提供,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将flipflop放在shut down domain是成立的。反正我是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中间打一拍说成feedthrough太容易被误会了,这个帖子里的图表达的是对的,可惜我没仔细看

这种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always-on register”实现起来也很简单,搞不好真有vendor会提供,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将flipflop ...

好的,非常感谢!我还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freethrough信号穿过一个shut down domain时(不经过任何寄存器)会不会被插入一个shut down domain内部的一个buffer,由于处于shut down domain,这个buffer的supply是会断电的,导致这个feedthrough信号掉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还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freethrough信号穿过一个shut down domain时(不经过任何寄 ...

这种情况就是工具没有正确识别出功耗设计意图导致,正常来说应当插入always on buffer,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就是工具没有正确识别出功耗设计意图导致,正常来说应当插入always on buffer,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 ...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always-on register”实现起来也很简单,搞不好真有vendor会提供,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将flipflop ...

您好,我确认了下我们确实有帖子所述的需求(相当于您说的在shut down domain里面放置一个always on filp flop),我想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下某个cell的默认supply,比如这个flipflop的默认supply设置为shut domain内部那个always on的supply,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办法?您怎么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确认了下我们确实有帖子所述的需求(相当于您说的在shut down domain里面放置一个always on filp ...

你去找一下库里面应该会有一种retention的regester的,一般是由always on的寄存器的 叫什么名字不太确定 你可以咨询一下你们的后端同事,他们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找一下库里面应该会有一种retention的regester的,一般是由always on的寄存器的 叫什么名字不太确定  ...

您好,您意思是说我把这个寄存器通过upf策略设置为retention register吗,这貌似确实是一种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您意思是说我把这个寄存器通过upf策略设置为retention register吗,这貌似确实是一种办法
...

我是做后端的,不是很了解你们前面怎么去做哈  工艺库下面的power manage这个库里面都会有对应的常开的DFF INV BUF这些 upf 应该也可以直接设置的

网友A:
retention register某种意义上来说是always on, 但它在断电的时候只是用来保持原来的数据,不用于写入读出。这里需要的是始终开启的“always on flop”

如果库里面有“always on flop”,直接使用注意给DFT相关的pin做isolation就好了。如果没有,那只能挖一个always on domain了

"改变下某个cell的默认supply"行不通的原因是因为同一个domain的primary power rail在物理上是直接左右拼起来的,所以需要"always on flop"的secondary power连到always on suppl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后端的,不是很了解你们前面怎么去做哈  工艺库下面的power manage这个库里面都会有对应的常开的DF ...

好的,谢谢,我还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想手动插入always on BUF该怎么在综合脚本中描述呢,我用set_attribute  x -always on true,但是在网表里还是没有找到对应的AO B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tention register某种意义上来说是always on, 但它在断电的时候只是用来保持原来的数据,不用于写入读出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tention register某种意义上来说是always on, 但它在断电的时候只是用来保持原来的数据,不用于写入读出 ...

您好,我看到我的库里面带了一种ALWAYS ON CELL,想问下如何使用这种CELL呢?

在UPF标准里我只找到了define_always_on_cell,但是并没有找到如何使用这个cel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看到我的库里面带了一种ALWAYS ON CELL,想问下如何使用这种CELL呢?

工具如果要解always on net的transition的话会自动插入的,这是物理实现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如果要解always on net的transition的话会自动插入的,这是物理实现的活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