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如何在Floorplan以外的区域允许走线

楼主(2023-11-10):
如果Floorplan不是矩形而是异形的,那么其实被Floorplan包围起来的区域也不应该算作模块外部。

怎么设置才能让走线的时候将Floorplan以外的区域也算进来?

网友A:
把die area做成矩形,把core area做成多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ie area做成矩形,把core area做成多边形

你说的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于我需要在多边形的内边上放Pin,如果FP是矩形的,Pin放不进去。

网友:
为什么可以在外面走线,外面跟谁拼接,你走线了,不会跟另一个模块产生DRC么? 如果确定不会产生DRC ,那为什么这波分空间不能直接给你用呢? 或者另一个模块仅允许你走指定层的绕线,那么可以参照楼上建议,die 做成矩形,core 做成多边形, pin 使用inside 来放。然后特殊区域blockage 住指定layer 。感觉这种需求有点奇怪。

网友:
不上图看不懂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