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GetEditCellView的用法

楼主(2023-11-10):
如题,geGetEditCellView这个函数已经知道了他是提取cellview的地址,但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应用他,有没有大佬可以给个使用的例子,如果能解释下就更好了,拜谢。

网友A:
这个函数的意思就是在当前打开的处于编辑状态的cellview窗口中,提取cellview这个obj的地址。注意,一定是当前窗口必须是打开的处于编辑或者只读状态的cellview窗口,而不是其他类型的窗口。

网友B:
比如你查dbCreateRect函数 第一个参数就需要cv 然后再用这个函数就可以在这个cv里画矩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的意思就是在当前打开的处于编辑状态的cellview窗口中,提取cellview这个obj的地址。注意,一定是 ...

感谢大佬,所以个这个其实就是为其他指令指明了操作的路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你查dbCreateRect函数 第一个参数就需要cv 然后再用这个函数就可以在这个cv里画矩形了 ...

奥奥,那这个函数通常情况下是不是默认是当前页面啊,因为我之前写的脚本一直没用过这个函数,但有些函数的参数里好像也有这个的需求。

网友:
这个函数得到的cv,其实就是当前打开的design的指针,你可以通过~> 获取design中的所有数据。同时,这个指针也可以作为其他函数的参数作为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奥,那这个函数通常情况下是不是默认是当前页面啊,因为我之前写的脚本一直没用过这个函数,但有些函数 ...

要是想操作其他的页面,可以
newindow = deOpenCellView(LibName CellName "layout" "maskLayout" nil)
cv = geGetEditCellView()
hiCloseWindow(newind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