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哥,我带隙基准温度扫描咋是这样的

楼主(2023-11-10):
(图片)

楼主:
这次能看见图片吗

网友:
先确定一下扫描的精度够不够,如果还出现这种情况就看一下低温的DC情况

楼主:
会是软件的问题吗?我把输出和运放反馈的那条线一起仿真,就是正常的

网友:
仿真器的bug吧,手动仿真-40到10度的case看看

网友:
真不一定是仿真器bug
如果没加启动电路,那可能会是电路有其他简并点
如果加了启动电路,那可能是启动电路在低温没截止,向主电路灌入电流了

网友:
把仿真步长改成 1C 试试

网友:
把iabstol和vabstol调高一个数量级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