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路瞬态响应有大佬能帮忙看看吗

楼主(2023-11-10):
如图,请问V0的peak值,图中最后的那个公式,如何推导呢,怎么还会出现Vmiller(Vmiller表示栅极电压达到Miller平台时的栅极电压值)

左图电路图及其右图是电路模型(模型是我自己画的,可能有误)

左图电路图及其右图是电路模型(模型是我自己画的,可能有误)

左图栅极电压,右图V0

左图栅极电压,右图V0

paper里计算出来的peak值

paper里计算出来的peak值

网友:
USB Ty pe-C – 静电放电及浪涌防护
l 方案简介:
Type-C是最新的USB接口外形标准,接口的设计亮点更加纤薄、传输速度更快、数据传输速率更高、电力传
输更强悍(最高100W)、支持双面插入、技术兼容性更好、支持热插拔动作。当USB Type-C接口热插拔动
作容易受到ESD脉冲、插拔尖峰脉冲电压等快速瞬变的影响,给其内部的高集成芯片带来威胁。此方案信号部
分采用集成低压四通道、分立超低容值ESD防护器件,在不影响数据传输的前提下满足IEC61000-4-2 Level 4
静电放电防护需求;电源Vbus部分使用大通流TVS器件,满足目前消费类Type-C充电端口的8/20us浪涌测试,
让后端的电路得到有效全面的防护。微信 13509848486(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