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ADC反向——共模电压VCM偏置电路

楼主(2023-11-10):
反向一个流水线ADC比较器中共模电压电路时发现如图所示的一个模块,作用感觉像把0.5V的BG电压驱动后输出VCM,劳烦指点一下~

网友A:
这里面两个环路,可以分开看,因为是对称;我猜测是你的共模范围比较大。 电路有点buffer的意思,需要高速和线性度。 可以拆开环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两个环路,可以分开看,因为是对称;我猜测是你的共模范围比较大。 电路有点buffer的意思,需要高速 ...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1-根据各支路电流和电压关系可以求解静态工作点,有唯一解;2-根据小信号模型分析ac参数,看起来是两级带源级电阻负反馈的共源级。

网友B:
就是一个粗糙的两级ab类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粗糙的两级ab类buffer。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