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mily group 一般具备相同的器件和连接关系,请问:

楼主(2023-11-10):
我将一组线建成group,
有没有一种操作可以改变group类型,
普通group----->family group;

网友:
familygroup是clone,两个或两个以上,器件类型,xl关系完全一致的有对称性一致性的,才能clone成family,最简单的就是c复制group,将新group和group绑定成family

楼主:
嗯,谢谢回答。我想知道的就是后者,如何绑定,我朋友告知c 复制的时候F3,会有一个create synchronous copy.可能是版本不一样,我操作的时候看不到这个选项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回答。我想知道的就是后者,如何绑定,我朋友告知c 复制的时候F3,会有一个create synchronous cop ...

create synchronous copy 好像在layout xl下才会有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回答。我想知道的就是后者,如何绑定,我朋友告知c 复制的时候F3,会有一个create synchronous cop ...

眼拙,看到了。是要在XL下面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 synchronous copy 好像在layout xl下才会有这个选项

昨天加班没仔细看,刚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