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习题拉扎维

楼主(2023-11-10):
有没有佬能讲一下带隙基准这章的一个题,第二问
答案的意思是正端和负段的电压相减,再乘以放大系数吗?但是为啥又加了一个VBE

网友A:
在s1阶段和s2阶段,放大器负输入端的电荷是不变的,利用电荷守恒计算一下就知道为什么要加上一个Vb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1阶段和s2阶段,放大器负输入端的电荷是不变的,利用电荷守恒计算一下就知道为什么要加上一个Vbe了。 ...

忘记看回复了,谢谢你!

后来学了开关电容就会用电荷守恒算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