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遇到下面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2023-11-10):
xrun: *N,CLEAN: Removing existing directory ./xcelium.d.
xrun: *W,DFLXW: The '-disable_ams_flex' option will be removed in a future XCELIUM release and only Flex mode will be available. To use Flex mode ensure that Spectre is set either using the '-spectre_path' option or Spectre is available in the system PATH.
xrun: *E,SPCERR: The program encountered one or more errors while processing the input SPICE file(s) in the AMSD flow. For details, see the following messages.
amsspice: *    ERROR (USIMPRS-17864): the radix card is not defined in this digital vector file.

amsspice: *Error: terminated with error code 2. If want to see more detailed message, set environment variable 'AMSSPICE_SPECTRE_DEBUG' to 'YES' and run again.

楼主:
AMSSPICE_SPECTRE_DEBUG设为YES了,Spectre的路径也是对的,还是报这个错误,我的模拟电路spectre是可以跑的,数字电路xrun也可以跑,结合起来就是这个错误。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数模混合就跑不起来了,请求大神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数模混合就跑不起来了,请求大神解惑

兄弟,把cadence整个重新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把cadence整个重新装就好了。

工作量有点大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