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电阻SALPR层的问题

楼主(2023-11-11):
版图中,rdnpo_s是没有SALPR这一层的,而rdnpo_ns是有SALPR这一层的(也是我看它名字理解的意思),
但是为什么design rules里面好像是反着来的,这我就有点疑惑?如图:
有懂得大佬吗?

网友:
这是哪家工艺,我没接触过。我猜测应该一个是salicide,另外一个是no salicide;

哪SALPR应该是其他家叫做SAB的东西,就是salicide block;所以就不反了。哪个PR应该是prohibit的意思吧,乱猜的。

也就在平面工艺,一般是到28或者22nm,硅表面会做金属化,也就是salicide的;不做的话,就要画上salicide 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