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电容阵列冗余

楼主(2023-11-11):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sar 里的CDAC冗余设计好处是什么,有什么文章是讲这个的吗,请求指教,万分感激

网友A:
最主要的是对msb settling要求降低,reference buffer也不需要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是对msb settling要求降低,reference buffer也不需要那么快!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是对msb settling要求降低,reference buffer也不需要那么快!

请问有没有讲sar里关于msb setting时间 比较器setting时间的文章可以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