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sdf文件问题

楼主(2023-11-11):
最近公司在做后仿,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我以下的理解是否有错误:
dc综合输出netlist1和sdf1,门级仿真使用的是netlist1和sdf1
icc布局布线后输出netlist2和sdf2,后仿使用的是netlist2和sdf2

网友A:
一般不做dc后的仿真 就做ICC后的仿真,即后仿使用netlist2和sdf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做dc后的仿真 就做ICC后的仿真,即后仿使用netlist2和sdf2

谢谢前辈!

网友(2025-02-07):
芯片后端设计 流片代理 设计环境搭建与运维 版图设计,数字后端,数字验证DFT 流片可以做TSMC,SMIC,Tower,GF,X-fab,SK,DB,华虹华力等。 目前我们是tower的代理,他家目前四种工艺 BCD、锗硅 、CIS、 SOI 价格在市面上非常有优势 手机号17852838220 微信同号,望回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