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ART波特率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23-11-11):
直接用100Mhz系统时钟来进行波特率计数,如果是9600bps计数值设定为10416(100Mhz/9600=10416),上板收发调试没有反应,如果改成19200bps计数值5207(100Mhz/19200=5207)就能调通了,这是怎么回事,是计数值不能太大吗?

网友:
如果是用5207设定,但是波特率是9600bps通的,那就是2倍率采样。

网友:
1.代码本身是否只支持特定波特率
2.调试是怎么调试的,自发自收能否完成,与其它器件交互时设定的参数是否正确
3.是否使用一个最短的数据包进行过测试
4.硬件连接是否正确,有没有通过示波器看过传输波形,是不是特定波特率才能使用

网友:
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看看PIN上一个bit到底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