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ormality工具gui界面的使用

楼主(2023-11-11):
在formality工具debug阶段的patterns界面上,R和I后面的AS、SL、SD、AC这些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应该这样使用呢?

网友A:
同问,这些pin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4-03-29):
引用 网友A:
同问,这些pin表示什么意思

请教了一下公司的高工,可以按照综合里的SEQGEN理解,就是把逻辑锥统一例化成包含这些pin

的cell了,用这个模型来比lec。去年就问了,一直没来回复,不知道我记得还对不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了一下公司的高工,可以按照综合里的SEQGEN理解,就是把逻辑锥统一例化成包含这些pin

的cell了,用 ...

就是类似GTECH cell的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