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N28HPC CTS是应该用CKND还是用DCCKND?

楼主(2023-11-11):
据说DCCKND是有decap的clk inverter,那用DCCKND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网友:
一般高频才用,像是SOC的ARM CPU这种,主要是降低IR drop
否则考虑到面积功耗代价,一般都不用

网友(2023-12-11):
DCCK带Decap 电容,对IR有帮助,但面积大不少,如果频率只有一两百M,可以不用DC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