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如何设置VIA形状

楼主(2023-11-11):
如图,上下两条0.33um的M1分别是VDD和VSS,我用ICC在M6放Power Strap会一路自动打VIA下来,但是发现M1~M2之间打的VIA有问题,会凸出来一部分导致DRC错误

但是实际上,只要把M1从上下包络0.04um改成左右包络0.04um就不会凸出来,但不知道怎么设置VIA的形状

求大佬帮忙

楼主:
补充一下,大概就是如何将所有的power via 都设置成VIA12_HV

网友:
这个打power 的时候不是可以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