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设计的输出PAD的问题

楼主(2023-11-12):
我是设计小白,没啥经验,之前设计了一个带隙基准电路流片回来进行测试,发现测试结果非常的糟糕,有800ppm左右。后来查明原因发现,模拟的输出焊盘对输出电压随温度变化较大,之前只进行了除PAD以外的电路进行仿真。

我用理想电阻搭建了一个示意图:(仿真结果:红色为不接PAD输出结果;绿色为接PAD输出结果)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
①我下一步进行优化设计,是不是要带着PAD进行前后仿真?
②有没有什么方法能除去PAD对输出的影响呢?(还是只能在内部电路进行补偿)

网友:
PAD是开路的,怎么会对温漂有影响,你先要分析清楚问题原因,PAD是开路,但是你如果测试的时候加上万用表测量带隙基准电压,万用表会从电路抽一定的电流,一般的万用表大概几百nA,这就回对BGR产生影响,也就是可能测的不准确,其次就是PAD有个到GND的寄生电容,不知道你这个PAD有多大,但是寄生电容不会影响带隙基准的值,会影响环路稳定性,如果稳定性没问题,不震荡,那就不影响带隙基准电压

网友:
BG Out go through OPAMP Buffer to other ckts and PAD.  Or you can just measure PTAT current

楼主:
目前问题解决了。是PAD的选型不对,温度升高的时候PAD会分走一部分电流。换了一个模拟PAD就正常了

网友(2024-01-12):
bandgap的输出有用buffer输出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