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放大器

楼主(2023-11-12):
想问下这样的结构,可以做到30uA,100dB么,180nm工艺下,目前第一级已做到67dB,第二级这样可以么,不知道为什么到不了100dB,带宽无要求,1M就好 。

那两根偏置分别是连在一起的哈,画断开的,其实是一条线

网友A:
第一级如果是n管输入的话,第二级尽量用p管输入,如果第二级依旧用n管输入,这样会限制第二级的过驱动电压(第二级的过驱动电压必须大于三个n管的过驱动)。如果第二级输入换成p管,则只需要两个过驱动电压的消耗,这样增益就提高了1/3
(当然,如果非要使用当前结构,可以尝试将第一级和第二级的宽长比等比例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如果是n管输入的话,第二级尽量用p管输入,如果第二级依旧用n管输入,这样会限制第二级的过驱动电压 ...

明白了,第二级已经换成带电流源负载的p输入了,请问您有遇到过接入第二级后,第一级的增益会下降十几个dB的情况么,我现在遇到这种情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闭环跑stb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第二级已经换成带电流源负载的p输入了,请问您有遇到过接入第二级后,第一级的增益会下降十几个d ...

看下工作点变化,加第二级后,第一级vds是否变小了很多

网友:
欢迎咨询,相互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