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PN管寄生pnp什么情况下会导通产生电流

楼主(2023-11-12):
本贴尚未解决,求大佬关注一下
小弟在仿真电路时遇到一个问题,对于NPN管直流仿真结果不符合KCL方程,查看它的直流工作点后,发现有个寄生PNP管产生了漏电流,但是始终无法搞懂它的工作条件。在具体电路中产生了三个二极管如何调整都没办法使得对应的三个NPN管都正常工作不产生漏电流。电路图附上。

顺带问一句有没有大佬能讲一下这个电路中5mA电流是在每一级是如何分配的。
在这张电路图中,我始终无法让这三个NPN都处于正常状态。现在的情况是在绿色打叉点不符合KCL,查看对应的管子的支流操作点,发现寄生管漏电。

网友A:
负电源吗?gndsub=0V吗?
画一下NPN的剖面图就明白了,gndsub-collector-base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电源吗?gndsub=0V吗?
画一下NPN的剖面图就明白了,gndsub-collector-base导通了 ...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是负电源,但我不太懂您的意思。gndsub是哪个参数?p-sub端嘛?附一张剖面图。还有就是为什么三个管子基本一样,却始终有一个管子会出现这种情况?该如何避免呢?

网友B:
看你贴的那个寄生结构,你的NPN的B端不能比C更高,否则就会让你的寄生PNP导通,最右边那路就是因为你的VCE低于你的VBE了吧,让寄生PN结正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贴的那个寄生结构,你的NPN的B端不能比C更高,否则就会让你的寄生PNP导通,最右边那路就是因为你的VC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贴的那个寄生结构,你的NPN的B端不能比C更高,否则就会让你的寄生PNP导通,最右边那路就是因为你的VCE ...

您好,我重新测试了一下,发现还是有问题。在这种中间的三极管尽管Vbe《Vce。但是仍然产生了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重新测试了一下,发现还是有问题。在这种中间的三极管尽管Vbe《Vce。但是仍然产生了这种情况
...

这确实有点奇怪,你的PSUB和你的VCC-是一个电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确实有点奇怪,你的PSUB和你的VCC-是一个电位吗?

这个版本库并没有说明,也没有做出psub接口,按理它肯定接到最低电位了,但是同一厂商同一系列的另一个库有psub端,可以自己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版本库并没有说明,也没有做出psub接口,按理它肯定接到最低电位了,但是同一厂商同一系列的另一个库 ...

可以跑个瞬态电流漏电流具体怎么流,电流两边的电压是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跑个瞬态电流漏电流具体怎么流,电流两边的电压是什么关系。

我感觉没啥区别实在不指导咋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