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衬底接地

楼主(2023-11-13):
原理图中nmos的衬底接地,但不与源极相连。而在对应的layout版图中只有栅,源,漏极,那么衬底接地该怎么画

网友:
芯片整个衬底psub都是接地的 就在管子旁边用P+打孔跟PSUB 连起来 接地线上  fab给的 PDK 里面调用个nmos 看一下 别人怎么画的

网友:
欢迎咨询,相互交流学习。

网友:
因为当前通常的MOS工艺都是选用的P型晶圆。可以回忆以下基本的器件结构知识,普通的非隔离型的nmos,就是直接用的晶圆基底作为P衬底,而设计上,P型晶圆基底必须接地,所以天然的,nmos的衬底就是固定接地的而无法接其他的点位。
因为普遍的SPICE模型(比如BSIM)中基础nmos model都被定义成了四端器件,所以电路图上会有bulk端,但它必须手动绘图接地;而在版图上,衬底就是基底,没有特别的“端”,一般画法就是围绕着有源区的P-tap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