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佬们,设计一个1.6GHz的全数字锁相环,设计流程是如何呢?fpga和asic结和吗

楼主(2023-11-13):
请问大佬们,如果是1.6GHz的全数字锁相环用ASIC方式是不是需要用candence呢?现在是差不多有DCO、鉴相器、基于mash111的小数分频器的Verilog代码,不太清楚下一步需要做什么,这个在网上没有找到什么模型,初学还不太会,谢谢大家啦

网友A:
走数字流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数字流程就行

谢谢您,只是我看一些论文中好像DCO、TDC这些都用了virtuoso来搭建模型,不太清楚纯数字部分代码怎么和那个软件结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只是我看一些论文中好像DCO、TDC这些都用了virtuoso来搭建模型,不太清楚纯数字部分代码怎么和那 ...

对,实际上这部分的模块都是按照模拟电路的设计好了,然后一些控制逻辑例如小数分频、数字滤波器还是要走数字流程DC、ICC后端等,然后把模拟和数字整体的放到一起进行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实际上这部分的模块都是按照模拟电路的设计好了,然后一些控制逻辑例如小数分频、数字滤波器还是要走 ...

非常感谢您,能不能再请问一下,那整体结合的时候是在virtuoso里面一起吗?因为好像FPGA不能仿真到吉赫兹的DCO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能不能再请问一下,那整体结合的时候是在virtuoso里面一起吗?因为好像FPGA不能仿真到吉赫兹 ...

对,是要放到virtuoso里来进行联合仿真的,工程量还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是要放到virtuoso里来进行联合仿真的,工程量还挺大的

明白了,谢谢您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