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点击两个点就可以自动用线连在一起的skill脚本

楼主(2023-11-13):
各位大佬,有没有点击两个点就可以自动用线连在一起的skill脚本

网友:
xl就有啊,creat point to point,但自动走线走的除了符合drc,不一定好用

网友:
skillcad有这样的工具

网友:
2点相连的需求可大可小,要考虑不少算法和适用性的考虑,建议详细制定下需求list,然后再表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