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温度传感器的校准问题

楼主(2023-11-13):
如第一张图所示,该温度传感器用delta VBE测量温度,但是他给三极管的2路电流分别是ptat和ctat,请问这是为了什么?第三张图可见传感器前端被ADC采样,中间有校准模块,最左边一个给传感器校准,如第二张图所示。其左边或右边一排电容相加等于ADC采样电容,由此可以把传感器三极管的失配给消掉。第四张图是校准的控制信号,我的问题是如果是为了消除三极管失配,直接用一个等于采样电容的电容就可以,为什么需要分6路,给6对控制信号呢?这个校准逻辑是啥?是不是我想错了

网友A:
温度传感器有PTAT+CTAT这样的作法,这样就得到3mV/C左右的变化率;图2似乎是SAR ADC的电容阵列

楼主:
我补充一下,校准网络的电容值之间的关系是16:8:4:2:1:1,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传感器有PTAT+CTAT这样的作法,这样就得到3mV/C左右的变化率;图2似乎是SAR ADC的电容阵列 ...

为什么要得到3mV/℃的变化率?这个我用ptat和ctat跑过,都是2uA,delta VBE是负温度系数,而且低温曲线比较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得到3mV/℃的变化率?这个我用ptat和ctat跑过,都是2uA,delta VBE是负温度系数,而且低温曲线比 ...

VBE温度系数-1.5mV/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传感器有PTAT+CTAT这样的作法,这样就得到3mV/C左右的变化率;图2似乎是SAR ADC的电容阵列 ...

你看这个传感器要求,168度的范围,12bit的adc,正范围用了1024,负范围用了320,他FSR=0.256\0.512\1.024\2.048\4.096\6.144这6档,typical是2.048V。(1024+320)/4096=x/2048   x=1344.也就是说8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传感器有PTAT+CTAT这样的作法,这样就得到3mV/C左右的变化率;图2似乎是SAR ADC的电容阵列 ...

这个电容阵列输入就是delta vbe。输出到采样电容后,应该是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E温度系数-1.5mV/C

这样做能得到1mV/℃或者8mV/℃吗

楼主:
补充一下,开关电容有chopper

楼主:
我现在想的逻辑是chopper不变,delta vbe方向不变,校准方向也不变;如果chopper交叉,那么delta vbe也反相,校准也反相,以此消除三极管的不匹配,请问各位大神我由道理吗

楼主:
各位大哥快来水一水,拓宽一下我的思路

网友(2025-06-12):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的逻辑是chopper不变,delta vbe方向不变,校准方向也不变;如果chopper交叉,那么delta vbe也反相 ...

没看见推VREF,斩波是不是推-dVBE?

网友:
看着像是补偿VBE的高阶温度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