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dio和pdio做es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1-13):
大佬看看这个图,GND和sub之间接了ndio18_esd 和pdio18_esd,这里无论GND SUB谁高电位,不是都会有一个dio会正偏吗?还是说ndio pdio导通机制不一样?

网友:
看看两者结构 又咋区别?

网友:
因为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两点都是0;而ESD来的时候,无论那边高,都会形成泄流。

PS:并且,这个在ESD应用中,主要是出于隔离噪声的考虑,如果单纯从ESD防护考虑,直接短接是最好的,因为泄流路径上电压降最低。

网友:
因为p和p放一块,n和n放一块。不然n型的东西放在sub上可能会产生漏电路径

网友(2024-03-02):
ndio是衬底二极管,正极接sub;pdio是阱二极管,做在NWELL里的,NWELL一般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