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180nm BCD工艺 Device Mapping File

楼主(2023-11-13):
新项目,在CDL导入成sch时需要Device Mapping File

(这个我不会写)
目前已抓出目标顶层所有inst(见下图)

急求一位大神帮忙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cash交易

网友:
devSelect := nfet 台积电NMOS器件名称         propMatch := subtype 台积电NMOS器件名称         propMap := W(CDL文件中名称) w(器件库符号图中参数名) L l devSelect := pfet pmos_5v(同上)         propMatch := subtype pmos_5v         propMap := W w L l devSelect := diode npwd_mv         propMatch := subType npwd_mv         propMap := AREA area PJ pj devSelect := diode pnwd_mv         propMatch := subType pnwd_mv         propMap := AREA area PJ pj     看不见你图片内容

网友:
devSelect := nfet 台积电NMOS器件名称
        propMatch := subtype 台积电NMOS器件名称
        propMap := W(CDL文件中名称) w(器件库符号图中参数名) L(CDL文件中名称) l(器件库符号图中参数名)

网友(2024-04-25):
我发现当同时需要device map ndio和pdio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代码如下
devSelect := diode ndio18
        propMatch := w w l l area area pj pj

devSelect := diode pdio18
        propMatch := w w l l area area pj pj
这样最后的结果只会出现两个pdio18, 而且其中一个model是ndio18。是哪里出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