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单元带IO过LVS

楼主(2023-11-13):
最近在过LVS检查时,注意到IO有开路(open circuit)警告,想请教大家会有影响吗,怎么消除呢?

网友:
感觉总是不太正常的吧……组里有前辈用过不?

网友:
肯定不正常,这明显用的T的IO,正常应该全过,肯定是哪里少打PIN,或者哪设置出问题了。

楼主:
是嘞,解决了。应该是IO的text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