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晶体振荡器等于串联谐振频率是不可能

楼主(2023-11-13):
小弟最近在看sansen的模拟集成电路精粹中文版第22章的晶体振荡器,其中第488页PPT 2210里有这么一句话:

然而将会看到晶体振荡器等于串联谐振频率是不可能的,这会产生无限大的电流!

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串联谐振阻抗最小,电流会最大,但为什么会无限大呢?难道指的是电容电感互相转换的电流无限大?

烦请各位前辈和同学不惜赐教。

网友A:
我理解并联谐振点是cm || CL之后的谐振点。要让wp -> ws, 就要让cm|| CL趋近cm,这会让CL趋近无限大,驱动无穷大的CL就要耗无穷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并联谐振点是cm || CL之后的谐振点。要让wp -> ws, 就要让cm|| CL趋近cm,这会让CL趋近无限大,驱动 ...

前辈您好 请问cm指的是下图的串联电容Cs CL指的是下图的Cp吗

Crystal as resonator

Crystal as resonator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 请问cm指的是下图的串联电容Cs CL指的是下图的Cp吗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