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运放仿真不收敛

楼主(2023-11-13):
小菜鸟求助一下大佬们,斩波运放仿真总是显示不收敛,大家有遇到过吗?增大tstab和降低精度都试过了,pss还是显示不收敛

网友:
把时钟无关的周期激励都关掉试试?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发现把tstabt调整为非周期整数倍的时间就可以了。之前一直是用整数时间导致PSS不收敛,改成小数时间就好了。

网友(2024-03-04):
佬,请问输入源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