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nnovus mixed placer license

楼主(2023-11-13):
        目前使用的Innovus 21.16,看提示应该是缺少invs_gigaplace invs_gigaplace_gxl这两种license。使用的是“open-CAD”大神的ocad和谐的。但似乎缺少这两个feature,有坛友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Innovus_GigaPlace_GXL_Opt
Innovus_GigaPlace_XL_Opt

网友B:
If you patch your tool using pubkey_verify for example, you will be able to add this license options to your license file. Just copy and rename any option in your license file to invs_gigaplace_gxl.

网友:
这两个是feature简写

网友:
cadence.txt里面添加它们再重新生成license.d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 you patch your tool using pubkey_verify for example, you will be able to add this license options ...

I tried, but it didn't work

网友C:
先看看日志,搜索UNSUPPORT,把缺少的feature重新生成,也可以开启debug模式排查:setenv LM_DIAGNOSTICS 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日志,搜索UNSUPPORT,把缺少的feature重新生成,也可以开启debug模式排查:setenv LM_DIAGNOSTICS 3 ...

license的log中只有启动记录,没有任何check out记录,很奇怪。设置了LM_DIAGNOSTICS 这个环境变量后,inn log和lic log都没找到UNSUPPORT相关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_GigaPlace_GXL_Opt
Innovus_GigaPlace_XL_Opt

试了下,依然提示没有license。

网友D:
这两个命令新的吗 ,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命令新的吗 ,啥作用

18版应该就有这个功能了,用于大规模ip自动place

网友E:
搞定了吗?Innovus_GigaPlace_XL_Opt
Innovus_Impl_System
Innovus_GigaPlace_GXL_Opt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定了吗?Innovus_GigaPlace_XL_Opt
Innovus_Impl_System
Innovus_GigaPlace_GXL_Opt

这几个feature都有,但是依然获取不到license。

楼主:
重新检查了下环境,发现添加这两个feature后license指定的是另外一个,环境修改正确后可以正常获取license了,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24-01-31):
Good info...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24-12-25):
楼主的帖子很有帮助,今天碰到同样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