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时钟hold检查问题

楼主(2023-11-13):
在一个项目中发现有很多hold  violation 不是同时钟检查,而是两个不同时钟之间的检查,这类路径是不是sdc 约束没false path掉。

网友:
是的,除非是两个同步时钟

网友:
是不是设计确认下,有些data就是要这样不同时钟间传递吧?

楼主:
前端sdc约束没把 clock group设全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