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这个RF里面的PA属于什么类别的,啥原理啊,这个输出端咋接在了输入端了

楼主(2023-11-13):
(图片)

网友:
负反馈保证稳定性,挺常见的

网友:
cascode结构,电容接在共栅极的栅极可以用做共源级和共栅极之间的级间匹配,类似stack结构。负反馈中的电容用于隔直,电阻是nulling resistor,把零点从右半平面推到无穷远处,确保稳定。

网友:
欢迎咨询,相互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