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电路里的instance name无法修改要怎么弄?

楼主(2023-11-14):
有的时候能改,有的时候又像上面那样不能修改,要怎么变得能修改,不然每次新建一个很麻烦。
谢谢大佬。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是属性对话框顶部的“Apply to”选项不是“only current”:

网友:
改成only current

楼主(2024-02-05):
感谢两位,正解

网友(2025-08-15):
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