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二极管连接型共源极放大器cadence仿真问题

楼主(2023-11-14):
如图,做的dc仿真,横轴为输入Vin,纵轴为输出Vout,我看拉扎维的书上是当Vin大于下面管子M1阈值电压之后,Vout才会开始下降,测得下面M1管的阈值电压Vth1约为670mV。为什么我仿出来的图像中Vin小于Vth1的时候,Vout就会存在明显的下降?而且当Vin达到415mV时才会进入亚阈值区,那Vin在415mV之前时的Vout电压下降是由于什么引起的?和我管子宽长比设置的太大了吗。

楼主:
大佬求助

网友A:
可能是因為MOS關不緊造成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為MOS關不緊造成漏電

是指在亚阈值导通区吗

网友:
因为还未导通时有弱反型层漏电

网友:
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