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C检查时由于由于isolation unmapped导致的non-equivalent

楼主(2023-11-14):
最近刚接触LEC, 由于我的LEC没有读入UPF文件的license,在对比综合后的网表所和rtl时有点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由于综合后的网表插入了isolation  cell,在LEC检查时所有的isolation全部unmap了,又由于rtl中没有isolation,所以rtl映射出来是DFF,但是网表加了isolation会变成latch(可能因为我的clamp value 设置的latch),这样对比时就报出了non-equivalent,大概就是下图中这样

是不是可以在LEC里把把isolation 的enable信号置为无效,然后isolation无效就会map 成DFF并对比通过呢?或者各位有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

网友A:
应该要读upf,low power 和 lec 是两种f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读upf,low power 和 lec 是两种flow

其实我也觉得要读upf,但是现在没有license,就想着能不能通过别的办法把lec检查过了

网友B:
要是采用and isolation还可以通过add pin constaint来比isolation cell之外的等价性。
但是latch...应该会作为逻辑锥的关键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采用and isolation还可以通过add pin constaint来比isolation cell之外的等价性。
但是latch...应该会 ...

好的,我试一下换成and isolati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换成and isolation

latch也可以试一下add pin constraint, 说不定LEC能当成透明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tch也可以试一下add pin constraint, 说不定LEC能当成透明处理呢

这个latch之前试过了,add pin constraint不行,但是之前没想到换iso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