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二版习题2.5(e)怎么做???有无大佬帮助!!!

楼主(2023-11-14):
如图,衬底电压Vx大于源漏极电压时,PN结就正偏了,还能用MOS管的的条件区分饱和区和线性区嘛?
答案,小于1.82是饱和区,大于1.82是线性区。那1.9V特定标出是有什么区别吗?当衬底电压大于栅极电压又是什么状态?
并且根据Vds>Vgs-Vth和体效应的公式计算,得到的结果是Vx<1.82,Vx>1.98时为饱和区,为啥那么舍弃了Vx>1.98这个答案?
本人菜鸡,真的很困惑

题目

题目

答案

答案

网友:
这里可能有你需要的答案
https://bbs.eetop.cn/thread-957928-1-1.html

网友A:
如你所说,Vx大于源端1V时,可能会使pn结导通,就不用考虑后面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你所说,Vx大于源端1V时,可能会使pn结导通,就不用考虑后面的情况了。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