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放大器求助!!

楼主(2023-11-14):
各位大佬好,小弟用0.13um的bicmos工艺里面的npn管搭了一差分放大器,但是在第一个极点之前增益出现了略微的下降,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电路图

电路图

增益

增益

网友A:
看看相频特性

网友:
谢谢关注,欢迎咨询,相互学习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相频特性

紫色那条是相频特性

网友:
看起来在1MHz左右出现了个零极点对,不过不太熟悉npn管,不知道会不会是npn哪里的等效电阻或电容导致的?